[求助] BUCK里面几个虚线的电容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5-09-16):
如图,请教高人。

网友:
预留位置吧

网友:
可能是做补偿用的

网友:
C5和R5/C4组成type2补偿,C5用来提供极点用来补偿输出电容的零点,如果输出为陶瓷电容或者ESR很小的电容的话,C5可以不用摆放。C7和C8可以看作反馈加速或减速电容。C7用来加快对输出的响应,C8用来减慢响应,分别在反馈函数中提供一个零点和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人正解,完全同意。

网友:
提供答案真完整

网友:
正確解答, Good
C7被稱為feedforward電容
C8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完整的答案

网友(2015-10-30):
提供滤波作用

网友:
频率补偿吧

网友: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