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_group -all_clock_nets命令出错

楼主(2015-09-16):
ICC中做P&R,运行route_group -all_clock_nets命令,命令行滚动到Begin global routing后,出现一个错误如下:
Begin global routing.
Reading database ...
Error: It is not recommended to use classic router commands after Zroute commands. (RT-302)
请问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用route_zrt_group,不要用route_group

网友:
同意!后续版本好多都是带有zrt的!!续问这是不是一种新的引擎算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但是也不新了,好几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十分感谢啊!再问一下,route_search_repair -rerun_drc运行后,为什么也报“Error: It is not recommended to use classic router commands after Zroute commands”这个错误呢?

网友:
   修drc的话使用route_zrt_detail -incremental 选项来修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