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MMC文件

楼主(2015-09-16):
ENCOUNTER13.1 Design Import时MMMC View Definition File这个文件如何生成?

网友:
可以通过以下步骤生成(encounter):
1.create_library_set   -name   AA    -timing   **.lib  ##设置下lib库
2.create_rc_corner  -name    BB   -qx_tech_file  **   -T **
3.create_delay_corner  -name CC -library  AA -rc_corner  BB
4.set_timing_derate -early  -delay_corner CC   1.0?
5.set_timing_derate -late  -delay_corner CC   1.10?
6.create_constraint_mode -name DD -sdc_file  **.sdc
7.create_analysis_view -name EE -delay_corner CC -constraint_mode DD
所以就得到一个analysis_mode EE了,以此方法可得到不同的模式。

网友:
对, 看user guide

edi的mmmc 文件还是很好写的,写一遍就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