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类音频放大器中功耗测试

楼主(2015-09-16):
如题,求大神指导,如何测试右图芯片在应用当中驱动的功率管的功耗file:///C:\Users\zhangming\Documents\Tencent Files\879038338\Image\C2C\}TM%ESN8}%NJ1$YYAU~YJ4Q.png

网友:
你要测试动态损耗和静态损耗,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

楼主:
回复 2# alienwarexie 现在不知道怎么测试比较准确,两个开关管是轮流导通的,两端电压是确定的,只是这个电流不知道该怎么测,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