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h 下怎么把cd和ls合并使用???

楼主(2015-09-16):
就是进入这个目录,并且显示该目录下的文件。
alias cd ‘cd&&ls’这样做好像没有进入这个目录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考我的博客:http://www.eetop.cn/blog/553746/viewspace-27363.html

网友:
alias cd 'cd; ls'    这样应该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进不了那个目录

网友B:
alias cd 'cd \!*; ls'其中\转义字符,阻止后面的命令被立即替换;
!*代表上一个命令除掉第一个单词的剩下的所有部分,即为命令所带的参数和路径等等~

网友:
额度风微风

网友:
6楼正解。
其实没必要这么做,使用这种 cd 命令其实常常会干扰工作,尤其是进入包含很多文件的目录时。
完全可以使用 csh 的自动完成功能来随时查看目录下的内容,免去频繁使用ls命令的烦扰。
set filec
在任何时候,空格后按 Ctrl-D (或TAB)即可列出目录下内容,并且保留已经输入的命令行内容,如果输入了几个字符后按 Ctrl+D,则列出以这些字符开头的文件名。

网友(2019-05-10):
alias cd 'cd; ls'

网友(2021-09-08):
http://bbs.eetop.cn/thread-898112-2-7.html---消失的7楼---深夜考古聊天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ias cd 'cd \!*; ls'其中\转义字符,阻止后面的命令被立即替换;
!*代表上一个命令除掉第一个单词的剩下的 ...

大哥厉害了,我已试,正解。

么么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