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益带宽频响曲线纵坐标为负

楼主(2015-09-16):
测增益带宽的频响曲线时,纵坐标的初始值开环增益为负,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释。按说纵坐标初始值开环增益应该是正的才对吧。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难道增益为小于1,缩小

网友:
回复 1# zyw543716900 DC直流工作点是否正确,管子是否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仿真时,先看看直流工作点对不对,或者你环路断开有问题?

网友:
AC激励源给得有问题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字电路可以仿3dB带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差分输入就是共同给了一个共模电压,然后其中一个给了一个小信号输入,幅度为1,相位为0,另一个不给小信号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个3dB带宽测的是数字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贴个电路图看看,我猜测是环路断开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电流模电路,差分输入都是数字信号,也就好比这就是数字电路,不知道3dB带宽能不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