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关于iobuffer的添加原因,作用?

楼主(2015-09-16):
请问关于iobuffer的添加原因、作用?

网友:
缓冲器,像反相器

网友:
坐等大神回答

网友:
是不是减少串扰,增加驱动能力,减少下一级的tansition的考虑,类似CTS在clock的input 端也会有一个buffer
大神们快来

网友:
你说的iobuffer是stdcell还是 iopad,歧义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了一下,是在Port点之前。能够减少net的delay计算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