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Astro,IC回来后有问题

楼主(2015-09-16):
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小弟tapeout出一颗IC,回来后有大量漏电的问题
目前应该是digital出了问题,
导致本来能在5V work的IC至能在3V work
但是之前SDF SPEF档都有经过RD检查过
请问排除工序和设计,可能是有哪些问题?

(小弟不是本科出身, Astro也是看网上资料学的)

网友:
你看看栓素效应

网友:
这句话什么意思:  导致本来能在5V work的IC至能在3V work ?

如果不是正确的后端flow引导,芯片出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2016-04-18):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
这颗IC tapeout前,前端有检查过SDF以及netlist
想请教是否若是flow有问题,最后的问题前端没办法从档案中检查出来
必须在跑Astro时自己注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