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怎样让FPGA I/O输出电压为1V

楼主(2015-09-16):
之前不太了解FPGA,现在想用FPGA产生几个时序信号控制模拟电路的栅端,查了下FPGA板子输出一般也就是3.3V、1.8V、1.2V这样的固定电压吧,假如我想让这个信号变成0-1V,想请问下一般是采用什么办法呢?我在PCB里直接用两个电阻分压可以么?这样做有什么坏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简单的是电阻分压,可是不是有电平转换器吗?把FPGA输出的3.3或者1.8V,转换成1.0v的。

网友:
你尝试下用软件写下,找下1v输出的fpga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上看了下altera和xilinx的芯片,看到的最低的也是1.2V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直接用电阻的话和电平转换器比起来有什么缺点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尽量用电平转换器件,电阻分压应该是临时方案吧,我不是专门做PCB的,所以不太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