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lvs,hier过了,flat不过

楼主(2015-09-16):
.subckt block_a i o
.ends

block_a在layout里面也是空的,只有pin和其他cell连接
在跑hier lvs的时候,lvs box block_a,lvs是过的
但跑flat lvs的时候,lvs box block_a,lvs failed,有net的连接错误
请问这应该怎么处理?是flat lvs不能用lvs box来block掉空的layout?
尝试过在netlist里面删掉block_a,flat lvs是correct的

网友:
flat,就没法用box跑了

网友:
不是吧,好多IP都是BOX掉的,既能跑hier也能跑flat的
应该有其他原因

楼主:
flat的确跑不了box,只有把box删掉,才能跑过

网友:
按理说 应该flat也行的,有点奇怪

不过既然你block 是box (是IP merge还是真的压根就没用? 如果是没用的circuit,
要手工删除,就能过lvs了,也不要box了,

网友(2015-10-27):
用到box就要用hier的,不然怎么认到你的pin呢

网友:
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