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NC怎么重新compile design?

楼主(2015-09-16):
新学NC-Verilog,有个问题找了好久没找到怎么解决的?
我是用irun直接跑的,compile/elaborate/simulate都过了,也看到了波形。现在我想对代码进行一下修改,不知道修改后怎么重新编译然后再看波形啊?

以前用VCS,都是修改后直接在terminal下直接敲命令重新compile一下,然后再回到波形窗口按Ctrl+F5重新simulation,然后再run一下就OK了,现在学NC不知道怎么弄了?

还有,simvison里面怎么给信号排序啊?拖动信号没反应。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没太看懂你的问题,既然是用irun跑的,那重新跑就继续用irun跑啊,命令都是一样的。另外,拖动波形图里面的信号排序的话,应该是鼠标键和vcs不一样,你试试中键。

网友:
irun的cmd line重新在执行一边,然后reload波形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