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添加资源库步骤中不能点击OK

楼主(2015-09-16):
1、按照网上说的步骤,选择altera库中的220model.v文件和altera_mf.v两个文件,编译,然后修改.ini文件,执行到这一步的时候没问题,可以在modelsim面的library框里看到我建立的文件盒编译好的库模块,如下图:

但是在后续的步骤,simulation->start simulation ->library选项卡,add库以后却点不了ok,如下图
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地方设置有问题,请有经验的牛人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切回到simulation->start simulation ->Design选项卡就可以点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需要回到design里点一下顶层仿真模块才能点ok,明白了,谢谢!

网友:
不知道,现在不会用图形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