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g核怎样用modelsim仿真

楼主(2015-09-16):
请问大侠,ISE生成的ddr3的mig核怎样用modelsim仿真呢?

网友:
直接调用里面sim脚本进行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do文件里面的命令行吗

网友:
usrguide 里面专门有讲simulation的,看一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usrguide” 在哪里找呢?谢谢

网友:
直接在modelsim里面do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在配置MIG核的时候,左下角有个more information还是什么的,点一下弹出来就是usrguide,核自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