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下轨到轨运算放大器为何GBW这么小

楼主(2015-09-16):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Cm电容我设计的2p,管子的输入级夸导是50.2uS,理论计算应该是GBW=Gm1/Cm么,至少是Mhz级别的单位增益宽,为何现在调节Cm即使只有10fF,依然带宽只有100kHz左右,和我理论计算的GBW相差太大

网友:
是不是主极点在输出那里,补偿电容不够大?反馈那里为什么有30u的直流电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极点跑到输出极点怎么影响单位增益带宽呢, 反馈那边的电流是我标示的问题,30uA电流是二级放大的负载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是仿真器出了一点问题,simulation没有stop,仿真还是前一次仿真的结果,今天调整了一下Cm为100fF时,单位增益带宽上去了,但是这个补偿电容会否太小,Cm没有远远大于Cgd,Cgs,Cdb等电容,这样会否影响极点,影响稳定性

网友:
米勒效应不明显,把第二级电流加大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你的意思的是次极点没有远离UGB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米勒补偿不明显,是次极点离UGB太近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我再试试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