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生成的IP核怎样仿真

楼主(2015-09-16):
在ISE中,生成的IP核的文件夹中,有do文件等,怎样使用这些文件仿真一下生成的IP核呢,
最终我想仿真DDR3的mig核,暂时先使用最简单的fifo的IP核去仿真,了解一下仿真过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用MIG吧,用MIG生成和仿真ddr3很简单,去xilinx上下载一个mig3的手册,用vivado生成源代码和仿真文件,再vivado里面仿真,真心很简单,虽然觉得vivado看波形有点恶心,不过习惯就好。

楼主:
恩,不熟悉vavido,之前看到同事是在ISE生产的IP核,然后在modelsim中仿真的。我试试Vavi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