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IS中关于UART与PC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5-09-16):
急急急!!!。。。。。。
    在quartus 中使用UART核用于串口与PC通信,
    nios中,写了一个串口(UART)接收程序,然后需要将接收的数据保存为txt 用于matlab分析,
但是要怎么把接收到的数据保存为txt,这段程序不会写,还请大神帮忙!!!!

网友:
FPGA里面的数据不能直接拿出来存文件啊,建议还是再通过另外一个串口外设发送出来,通过上位机保存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nios上实现XMODEM协议,PC上用超级终端收发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FPGA将数据存储为txt格式,存到哪?存txt是为了PC机读取吧,matlab可以直接读取txt的十六进制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做芯片测试,需要借助FPGA,通过串口接收芯片某引脚输出的数据流,然后用MATLAB分析这组数据流,接收数据保存为MATLAB可读的文件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XMODEM协议??没学过,之前有人说可以用串口助手,但具体怎么用暂时还不清楚,望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楼主:

    超级终端用来传输文件.

网友:
如果你是把数据存在FPGA板子上,那你肯定得找个ROM来存,如果你直接存在板载的flash里面,可能到时候不好找到文件的物理地址段从而不好把文件倒出来。如果你的板子上有I2C或者SPI接口的ROM,不如把数据直接当成16进制的数据流写到里面。I2C和SPI接口好像SOPC Builder里面有现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D:

             sopcbuilder里面是有一个SPI_core,之前用过它来给待测芯片发送数据,你的意思是添加一个SPI核,再写个SPI接收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