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sd版图问题

楼主(2015-09-16):
请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latchup.guidance .3a:maximum spacefrom any point within source/drain region to the nearest pickup AA region inside the same well for I/O and internal circuits.
跑DRC提示上面的错误,说是latch问题,我改了几遍,都没有处理好,电路与版图如下,其中 nmos的DRC没问题,pmos的DRC不论怎么改,都说file:///C:\Users\王兆悦\Documents\Tencent Files\862805879\Image\C2C\6$9)}{PKZQKA3F~}746HFSQ.png以上这个问题,加粗漏端,在外面加两层guard ring 都没用。esd电路

esd电路

esd电路

其中一个pmos管的版图

其中一个PMOS的版图

其中一个PMOS的版图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啦@ !!@

网友:
也不看提示,是你左上角的那个1/0.4的pmos不能做在同一个nwell里面
要学会看工具报出来的错误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多晶硅电阻,我之后把电阻去了,也是这个错误的,应该是跟latch相关的

网友:
这个是pmos管,你把nwell show出来 ,是不是nwell的 pick up 和pmos没有做在一个nwell里面?
这应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个IO pmos周围要有nwell的pick up,而且不能和内部器件做在一个nwell里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链接库出了问题,把你版图所在的库链接一下参考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