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通过SRIO发送数据给DSP会出现链路不稳,

楼主(2015-09-16):
使用V6 FPGA 通过SRIO发送数据给DSP 偶尔会出现FPGA链路发送不了数据给DSP,求大神指点迷津。具体问题就是 IREQ_RDY_N信号会一直为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在做fpga和dsp之间的srio通信吗,我也在做。刚把初始化搞定,dsp现在卡在了maintence match id那块,fpga作为从设备,想问问楼主,xilinx srio ip和配置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srio中的source id 和 dest_id怎么设置?

网友(2018-10-12):
才刚刚开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