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ielding net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5-09-16):
进行shielding方法的时候,可以将其连接到VSS或者VDD,那可否将需要保护的net的左右两边的shielding net一个连VSS 一个连VDD呢

如果不可以为什么呢

网友:
可以啊,通常都是tie 到gnd, 你能说说有什么好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一侧tie 到 power,一侧tie到ground 也可以么?我在网上看到说 不能这样做,但没说原因,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在这儿求问一下

网友:
没人这样做过, 说实在的,  都是tie到gnd的 ,简单啊

网友:
工具应该是只能设置一个option tie 到GND或者VDD吧,没见过两边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