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kill的问题词

楼主(2015-09-17):
要换工艺库,要从tsmc换到simic去,想用skill语言去,换掉所有器件的libname 与cellname ,但如果我用dbsetq的参数换,会提示不支持换lib name 与cellname

刚接触skill语言, 在论坛上下了好多5141的资料,在查cadence资料时,因为资料太多无从下手,如果有经验者也帮忙指导一下吧

网友:
两个工艺,两个不同的tf 不好操作~
导出gds 再map到另外个工艺不可以?

网友:
不能直接 libName 和 cellName 的,应该换 master,这是例子:

  1. inst~>master = dbOpenCellViewByType( newLibName newCellName "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