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scan_mode由寄存器配置问题

楼主(2015-09-17):
现在我已经产生好内部core的dft pattern并仿真通过。不过,core的scan_mode信号需要由top层的寄存器来配置实现。

请问,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处理top的scan_mode信号,让top层产生pattern。

我的想法是:
force scan_mode寄存器为1,然后产生pattern,最后在pattern前加上让scan_mode为1的初始化向量。不过我觉得这个太麻烦了。

网友:
你说的core是不是top design的一个IP?
如果是,就为该IP包wrapper;并把test mode直接拉到top,之后再为top产生pattern;
这样Top产生pattern时就不用考虑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