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如何寫 skill 快速打滿整片 via

楼主(2015-09-17):
請教各位前輩,小妹之前用laker可以直接把M1跟M2選起來就打完整片via,可是virtuoso沒有這個功能,想請教個問前輩要如何寫這個skill?

网友:
virtuoso自动打孔不符合你的要求~
问下你为什么要这个脚本?~ skill应该实现起来不难,只是我想知道这么做的优势?

网友:
用calibre dfm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要怎麼用calibre DF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為每次到要自己Instance 去試看要擺多少Rows 及 Columns 比較花時間,所以如果可以直接打滿整片又符合rule 就可以省下時間

网友:
不用 skill 也可以做到。
只要 technology file 中定义了 via(可以看到一些 symbolic),那么使用 PATH 来布线时,可以使用 Create Contact 来自动放孔。在画 PATH 时,换层不终止命令,而是使用选项窗口来改变 layer,也会自动添加孔。

网友(2015-11-10):
virtuoso可以实现的

楼主(2016-05-04):
可是這樣做就算是Pcell,在stream in/out時,Library不適就會多了很長串的代碼嗎?如果可以用skill,是不是就可以指定用library中的via cell?

网友(2016-06-17):
在Cadence 6里面可以自动铺满Via的
快捷键 o,在出来的对话框中,选中“Auto”,然后点击金属交汇的地方就好了。

有这个功能后,我们就没有用skill了。
如果你想最大程度复用脚本的话,还需要编写读取techfile的脚本。

网友(2016-08-11):
我用calibre实现了这个功能

网友(2017-03-18):
很好的方法啊

网友(2019-05-13):
写一个万能的skill来实现。每次使用新的工艺,只需要修改一下特定的参数即可实现捕获直角多边形/自定义直角多边形打孔。

网友(2022-08-01):
virtuoso有这个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