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笔试题目 关于PLL锁定信号检测的设计,没有思路,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15-09-17):
假设某PLL输入时钟为24MHz,4bit factor n,其输出公式为24*(n+1),PLL在开启及factor变化时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失锁状态(输出不稳  定),用verilog设计一个检测电路,产生PLL的锁定信号

网友:
闭环的话,就检测VCO控制电压

网友:
利用PLL的输入信号分频产生一个24KHz(频率可以修改)的参考信号,然后利用PLL的输出对这个24KHz的信号采样并计数,设每个参考信号周期的计数值为cnt,如果|(cnt-1000*(n+1))/(1000*(n+1)) |< delt,则认为已经锁定,否则,未锁定,delt的值可以修改。

网友:
全志笔试题啊- -我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