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有关于verilog中#延时符号的问题

楼主(2015-09-17):
话说在verilog中不可综合的语句不是只能用于写testbench吗?麻烦哪位大神帮忙看看,在下面这个程序中(这是个RTL程序模块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就可以使用#延时符号,RTL级不是可以综合的吗?assign #1  ClrWBlock = RDone | RAbort | WRetry & ~WOffsetEq0;
assign #1  SetWBlock = WrBuf & (RBase == (WAddr + 1'b1) | RBase == (WAddr + 2'b1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WBlock <= 1'b0;
    else if(ClrWBlock)
        WBlock <= 1'b0;
    else if(SetWBlock)
        WBlock <= 1'b1;

assign #1   ClrRBlock = WDone;
assign #1   SetRBlock = RdBuf & WBase==(RAddr+1'b1)
                      | RAbort & ~(RFrmWordLen_2 == ROffset) & WBase == NextRFrmWordAddr;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RBlock <= 1'b1;
    else if(ClrRBlock)
        RBlock <= 1'b0;
    else if(SetRBlock)
        RBlock <= 1'b1;

网友:
综合工具可以忽略#符号,所以该代码不影响综合。

网友:
你这些代码属于testbench(测试激励),为仿真用的,产生clk等测试信号,功能验证。

网友:
你这些代码属于testbench(测试激励),为仿真用的,产生clk等测试信号,功能验证。你这些代码属于testbench(测试激励),为仿真用的,产生clk等测试信号,功能验证。

网友A:
在写逻辑设计代码时也会带#延迟信息,是为了更符合实际电路状况,综合没有影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18-07-08):
回复 网友A:

   原理如此,其实是加延时信息啊,谢谢

网友(2022-06-23):
引用 网友A:
在写逻辑设计代码时也会带#延迟信息,是为了更符合实际电路状况,综合没有影响的。 ...

像楼上说得综合工具会去掉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