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生成的fifo的IP核能用modelsim直接仿真吗

楼主(2015-09-17):
生成的fifo的IP核能用modelsim直接仿真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得把FPGA的库编译为modelsim可用的库,然后加入到modelsim就可以了。
Xilinx有工具可以直接编译,然后将库文件加入到modelsim.ini中就可以联合仿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库是公司之前就已经添加好了的。我看到生成的fifo的文件夹里有仿真的文件,还有do文件,do文件用的都是VHDL的,我看不懂,不知道怎么修改,直接在modelsim中跑的话,是报错的。

网友:
晕,do文件里面是tcl的语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vivado里面做功能仿真的话好像是往modelsim里面添加带funcsim的仿真文件,不知道其他的是不是一样,你可以搜索一下各文件是做什么的。另外,一般打开文件,上面的注释也会说该文件的作用。

网友:
可以,先百度如何联合modelsim进行仿真,然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