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遇到cts长不上怎么办

楼主(2015-09-17):
cts后发现有一些warning 有一些path上依旧是trial route  查找后发现是一些fixed instance 没有清掉 ,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我设置changeClockstatus -no fixednetwires -no fixedbuffers,但是依旧有这种情况。

没cts前

没cts前

cts后

cts后

十分感谢!

网友:
不用管,本来cts完了就是设成fixed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cts长得不应该是有skew的path 么,如果不设置的话,这些path最后到底是cts成功了还是失败了阿

网友:
你是要deleteClockTree是吧,那4个-no都用上吧 ,试试

changeClockStatus -all
-noFixedBuffers         # (bool, optional)
-noFixedLeafInst        # (bool, optional)
-noFixedNetWires        # (bool, optional)
-noFixedNonLeafInst     # (bool, op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