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Xilinx GTX收发器的问题

楼主(2015-09-17):
在V7系列的GTX收发器中,使用同一个Quad中的两个GTX作为两个发射器,两个发射器使用相同的参考时钟和速率配置,但是两个发射器引出到PCB上的SMA接口的路径长度不一样。请问有什么办法使两个发射器到达SMA接口时的时序完全一样呢?

网友:
。。。设个是什么需求。为什么不做成一样长的呢?

不过可以考虑使用弹性fifo,调整两个gtx发送数据的时间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自己做的PCB板,买的开发板上面做得不一样长。。感觉用FIFO的精度也达不到时序完全一致啊?

网友:
确实做不了完全一致啊。。。。。?可是时序完全一样又能做什么呢?为什么要完全一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这两路信号去驱动外部调制器,所以时序需要完全一致

网友:
那你就调整sma到调制器中间的连线长度呗。
调制器应该对信号的偏差有一定的容忍能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SMA到调制器用的是标准的高速连接线,长度也是一样的,因为线路速率比较大,所以要求两路信号时序偏差要很小

网友:
那我也没辙。。。。

网友:
我觉得本身就对时间差有这么苛刻要求,一开始不再硬件上做工作,全凭代码修正,好不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硬件成本太高了,所以想问下用调软件有没有可能实现

网友:
其实我也觉得可以在外面用线来补偿,GTX最高也才13.1G,用SMA线补偿应该可以啊。

网友:
仔细研究GTX之后,你会发现:你这需求通过调整SERDES参数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不想改板,就在驱动外部调制器的地方再想想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