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生成的IP核仿真,fifo

楼主(2015-09-17):
请教个问题,我生成一个fifo的IP核,想仿真一下,结果激励文件都是VHDL的,能不能生成Verilog的仿真激励文件呢?

网友:
生成ipcore以前可以选择verilog或者是vhdl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程设置

网友:
生成IP核以后,先添加一个verilog module文件,对FIFO核进行实例化,再添加verilog test module 文件就可以仿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设置的工程,但是只能设置生成的fifo.v是v格式的文件,但是tb.vhd是vhd格式的。我的最终目的是仿真xilinx的其他的IP核,特别是复杂的IP核,例如DDR3的mig等大且复杂的核。这些复杂核的激励我不会写,所以看看这写生成核的时候自带的仿真激励能不能用起来。请问想mig这样的大且复杂的核,仿真时候的激励都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楼主:
我设置的工程,但是只能设置生成的fifo.v是v格式的文件,但是tb.vhd是vhd格式的。我的最终目的是仿真xilinx的其他的IP核,特别是复杂的IP核,例如DDR3的mig等大且复杂的核。这些复杂核的激励我不会写,所以看看这写生成核的时候自带的仿真激励能不能用起来。请问想mig这样的大且复杂的核,仿真时候的激励都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mig 有example 的 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