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里P&R时,有必要在optDesign -postCTS 之前做寄生抽取吗?

楼主(2015-09-18):
在optDesign -postCTS之前,加上了下面两条

set_interactive_constraint_modes [all_constraint_modes -active]
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setExtractRCMode -engine preRoute -effortLevel high -incremental true

请问clock会被设置成propagated_clock吗?QRC抽取寄生会有效吗?

网友:
当然了,-postcts 后自然都是propagated clock了,不写这句话也是自动propagated的,和icc不一样
不需要一定写,

qrc基于最后route完的吧, 基于trialroute的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