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跪求大神,怎样用PT去trace clock tree的架构啊

楼主(2015-09-18):
一般说来,会有专门的脚本去trace clock tree,但是用PT及其commend去trace clock tree是做出一个好的clock tree的基本功,此外当用脚本ttrace 出clock tree的结果时,才能看的更得心应手。但是。。。我刚接触CTS不久,只能用脚本长出最基本的clock tree,对于clock tree的好坏却控制的不好,希望能通过trace tree的架构,跪求各位大神教一下啊。马上要做DDR了,好担忧。。。

网友:
没什么用,trace完了 也没啥帮助, 先做吧, skew,latency ok就行,最重要的是timing满足

clock 结构能理解就好,不理解也不要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指点但我想如果理解了clock tree的架构,应该能更快调试出更合适skew,latency。前几次做的过程中,其实就发现了clock tree长得不均匀,长的不合理等情况,对于后期收敛timing造成了不小的麻烦。DDR对于时序的要求更加的严格,如果要用pt报出clock tree的架构,应该要report出从source clock 到每个 leaf pin的path,而且要一层层的进行report,版主我这个想法对吗??我一直也在找相关的PT commend,but。。。没找到(原来我还是个菜鸟),版主给指点下吧

网友:
all_fanout -clock_tree -flat不就好了,没啥特殊命令

ddr的timing很多是用useful skew来搞定的,clocktree做的再好也有skew,latency的,你不可能降到0 这么理想的值,通过ccd优化 只要timing ok就行

网友(2015-11-02):
回复 网友A:
ccd?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版主说的 通过ccd优化是指?

网友:
回复  大龄文艺男青年

那版主说的 通过ccd优化是指?
引用 网友C:

   就是让工具做useful skew 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