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r中的子模块端口的优化策略

楼主(2015-09-18):
对于我们不需用到的子模块的端口,并且这些端口没有任何的作用,只是个高低电平。在前端没有“磨平”的基础上。我们后端是否在优化策略上可以对它进行删除,如果可以,该怎么做?求指导!!!!

网友:
和前端确认清楚,实现连接关系就行了吧

网友:
为什么要删除呢, 到时候formal怎么过?  tie 到0还是1 前端是有讲究的,又不是随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端确认这些端口是不需要的,现在阻塞比较严重,利用率低,并且这些端口数量很多,占用很多资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不需要,   那从前端拿掉不就完了

网友:
有多少这种端口,几万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那么多,几百个!

网友:
那应该ok啊, 把这些port放松散些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