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768晶振湿度实验挂掉

楼主(2015-09-18):
设计的一个32768晶振,高低温测试都没问题,就是高湿度下晶振会挺振,客户不接受这个结果。问了狐朋狗友,做晶振都没有考虑湿度的,也没做过先相关实验。
群里藏龙卧虎,哪位大哥大姐,知道上湿度是怎样影响晶振而停振的,小弟先拜谢了。
而且我做实验,晶振输出泡在水里都没事,晶振输入碰水就挂。

网友:
太正常了,介质的介电常数变了,电容电感值(尤其是电容值)都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有没有高招,避免掉这个问题

网友:
用防水胶包起来试试

回复  totowo

   兄弟有没有高招,避免掉这个问题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防潮有,没问题,只是客户不接收。非得要从外围或者内部电路上去解决

网友:
记得几年前论坛里讨论过这个问题。
主要还是潮湿环境影响了引脚间的寄生电容,考虑下从封装的角度解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除了包浇水,涂防潮油。请教还有别的方法吗?我看看客户能不能接受

楼主:
回复 楼主:

   确定不是引脚间的寄生电阻造成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封装pin脚分开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楼上所说,把对电容敏感的引脚放的远一点。潮湿环境会似的引脚间电容增大。能让你的振荡器停振说明在不潮湿的环境中你的引脚电容影响也已经接近临界,所以要尽量减小这个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奥,我可以做实验试下。不过客户用的别人的芯片,湿度没问题,它管脚32K晶振的两个管脚是放一起的。
   帅哥,之前有木有做过相关晶振的湿度实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帅哥,之前有木有做过相关晶振的湿度实验 验证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有可能是你的晶振对寄生电容太敏感了。或者人家芯片的引脚用了其他镀层材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帅哥太对了,确实竞争对手的芯片是特殊封装

网友:
回复 楼主:

  湿度 会增大 crystal 的 loading cap, 串联等效电阻, 尤其是会减小XI/XO PCB 上对地电阻,Leakage比较大,晶振就不容易启动起来。 是不是设计的时候 gm 或者 Loop Gain  margin 不够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串联等效电阻的实验我做过了,应该主要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8-11-14):
楼主还在嘛,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楼主问题解决了嘛,可以交流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