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EM仿真软件SONNET的层定义和衬底文件添加问题

楼主(2015-09-18):
sonnet软件如何添加foundry提供的层定义(*.slm/ *.lay)文件和定义衬底文件,个人尝试添加但未能成功,不能正常使用。。。诚求!

网友:
用九浦方的ePCD吧

网友:
你把CIW窗口里的报错信息发上来看看吧
实在不行就自己在Sonnet Cadence Virtuoso Interface的Edit Substrate File里面自己从头建衬底文件,细心点一个小时内肯定搞定

楼主(2015-11-25):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16-11-17):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请问下Sonnet Cadence Virtuoso Interface窗口怎么找到?能否截图从第一步告知一下?第二个问题:怎样把在sonnet中创建的电感导入到Cadence中,而且没有DRC错误?
注:刚入门学生一枚

网友(2020-07-16):
我最近刚好也在寻找这个问题。刚入门sonnet。你有答案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