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跑lvs出错,noting in layout

楼主(2015-09-18):
用别人的gds来改数据,别人的模块跑lvs没问题,我自己把那个库copy过来,在里面做了更改然后跑lvs就提示:noting in layout。看了tree,所有东西全是当前库的东西,是没有问题的。lvs报告显示里面没有任何器件,但是有金属线。

楼主:
gds导出时不会报错,但是有一大堆warning

网友:
单独导出gds试试,看能不能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导gds出来什么东西都没有

网友:
是不是你的PDK出了问题?

网友:
是不是技术文件出问题了

网友(2015-10-25):
可能会是你的layout 中devic , 没有一个模型可以和lvs  中的matching,也会出现nothing in layout!!

网友(2017-06-14):
回复 楼主:

  用了map吧

网友(2021-12-16):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
没有attach同一个TF库

网友:
说明你的版图里面没有任何器件,就是没有形成管子,我曾经有一次OD到souce drain poly的孔没有打,就是报的这个错,你可以从这方面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