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LL TYPE 中的C30,C35,C40有什么区别么?

楼主(2015-09-18):
如标题

网友:
沟道长度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还有别的什么吗?比如功耗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沟道长度越长,漏电流越低,速度越慢。不过栅电容大了,动态特性也有影响。

网友:
arm库的特征,就是针对某个节点有multi-channel的库可以选,比如c35就是poly gate length是35nm,
c50 就是50nm, 就是功耗,速度的不同组合吧,自己tradeoff 质量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multi-vth的库会不会增加mask啊?

网友:
multi-channel的不会吧,只是gate length不同而已

multi-vt肯定会了,再说了65nm下 想用到一种vt都难啊, vt太多了,mask是肯定要增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