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要写一个功能脚本,不知如何实现

楼主(2015-09-18):
想要写一个功能脚本,主要完成文件夹以及子文件夹内的.svn文件的删除,不知如何实现,求助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
find 和 rm一起。

网友:
我有,不过其实不需要这个脚本。在windows里面搜索.svn然后删除就OK了。当然这也没必要,如果你是传到linux服务器,使用Filezilla的过滤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python的话,可以使用os.walk()找出所有你要找的文件,之后删除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find ./ -name "*.svn"  |xargs rm -rf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精彩回答!

网友:
很简单的,linux下:
find -name .svn | xargs rm -rf
就可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