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何种思路能将输入频率转换成相应的模拟量或数字量?

楼主(2015-09-18):
有何种思路能将输入频率(freq)转换成相应的模拟量或数字量?类似VCO的逆向功能。。

网友:
计数器+DAC

网友:
frequency to voltage converter
搜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思路不错,怕是没这么高位数的计数器呵,分频或混频下来的话电路又显得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