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前端FPGA验证

楼主(2015-09-18):
最近,上司给了我一个芯片设计的RTL代码,里面是用于仿真的,有很多不可综合的模块,上司让我改成可综合的后下到FPGA里面验证一下。想请教大家的是,这该怎么做比较好,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行为级改为RTL,有的是无法写的。

网友:
一点点的改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提供一些思路和经验,我做的是一个MCU,现在主要是因为看到代码有很多,没什么头绪

网友:
芯片设计的RTL代码怎么会有很多仿真的,挺奇怪的

网友:
你的问题不是很明白,改成可综合的不就行了,你是不擅长RTL还是找不到不可综合语句?

楼主:
其实我就是看到代码文件很多,想知道怎么做才高效一点

网友:
给你的代码应该包括仿真用的代码和实际可综合的代码吧,难道仿真代码里包含了实际的功能代码?不按常理出牌啊,你可以问问你老板工程的来源,然后向工程的开发人员咨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

网友:
仿真代码不能综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