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抽取寄生参数出错

楼主(2015-09-18):
starrc运行抽取后出错如下:
xTract DB: Sat Sep 18 15:48:19 2015
ERROR905) xTractor
ERROR: Unknown option in option file: -stage_id 1
ERROR: xTract DB Failed(see file 'xtract.sum')(SX-0255)
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求指教!

楼主:
另外补充一下描述,我是在starrc中读入我ICC生成的mw_mydesin_lib,在运行到出错前,有个warning如下:
Translate DB: Sat Sep 18 15:48:19 2015
WARNING: NumPartsCalculator: design BBOX is not initialized.(SX-2636)
不知道这个warning是否引起了后面的错误

网友:
mw是什么阶段的,icc,starxt各是什么版本的, star.cmd 具体写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mw是最终route之后,并做完DRC和LVS检查后的library,icc版本是vI-2013.12,starrc版本也是vI-2013.12,starrc的运行命令如下:
BLOCK: DIG_CORE
MILKYWAY_DATABASE: /home/rico/mydesign/ICC/pr018/mw_dcore_lib
TCAD_GRD_FILE: /eda/pdk/smic018/Parasitic_Extraction/starRCXT018_max.nxtgrd
MAPPING_FILE: /eda/pdk/smic018/Parasitic_Extraction/mapping/starRCXT018_cell.map
EXTRACTION: RC
COUPLE_TO_GROUND: YES
NETLIST_FILE: /home/rico/mydesign/starRC/results/dig_core_starrc.spef
NETLIST_FORMAT: SPEF
COUPLING__THERSHOLD_OPERATION: AND

网友:
可能是starxt版本太高了,而0.18 的nxtgrd file太老了, 你可能要 重新产生一次nxtgrd file看看

grdgenxo *.it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版主了,我试一下

网友(2023-05-1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版主了,我试一下

請問這個問題有解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