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ont_touch_net 和dont_use_cell的区别

楼主(2015-09-18):
dont touch和dont use有什么区别丫?
前者是约束net,后者是约束cell的吗?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网友:
就字面意 ,dont touch就是不动的意思, dont use是不使用,即优化的时候不会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都可以用来约束net和cell?

网友:
约束自己的设计用dont_touch,约束不使用某些标准单元用dont_use

网友:
命令自己man下还好? 解释起来很累的,还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