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ADV7125芯片控制的VGA显示问题

楼主(2015-09-18):
小弟最近在做VGA实验,采用的时钟是59.944MHz,使用DCM进行了一次1.5倍分频,显示为800x600@60,随便写了一个代码,让显示屏全部显示白色,但是显示器没反应,我觉得自己是不是把原理理解错了,所以把代码贴在这里,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另外附上了一张图板子用户手册上ADV7125和VGA连接的示意图。

ADV7125和VGA接口连接示意图

ADV7125和VGA接口连接示意图

//////////////////////////////////////////////////////////////////////////////////
module vga_dis(
clk,rst_n,
hs,vs,
vga_r,vga_g,vga_b,
);

input clk; //59.944MHz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
output hs; //行同步信号
output vs; //场同步信号
output [7:0]vga_r; //RGB各8位800X600@60
output [7:0]vga_g;
output [7:0]vga_b;

//-----------
wire clk_40M;

DCM1 instance_name (
.CLKIN_IN(clk),
.CLKDV_OUT(clk_40M)
);

//----------vs,vh产生----------

reg[10:0] x_cnt; //行坐标
reg[10:0] y_cnt; //列坐标

always @ (posedge clk_40M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x_cnt <= 11'd0;
else if(x_cnt == 11'd1056) x_cnt <= 11'd0;
else x_cnt <= x_cnt+1'b1;

always @ (posedge clk_40M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y_cnt <= 11'd0;
else if(y_cnt == 11'd628) y_cnt <= 11'd0;
else if(x_cnt == 11'd1056) y_cnt <= y_cnt+1'b1;

reg valid;
always @ (posedge clk_40M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valid<= 1'b0;
else if((x_cnt>11'd216)&&(x_cnt< 11'd1017)&&(y_cnt> 11'd27)&&(y_cnt<11'd627))
valid <= 1'b1;
else valid <= 1'b0;

assign vs=(x_cnt<= 11'd4 )?1'b0: 1'b1;
assign hs= (y_cnt<= 11'd128 )? 1'b0 : 1'b1;

reg [23:0]vga;

always @ (posedge clk_40M )
if(!valid) vga <= 24'd0;
else

vga<=24'b1111_1111_1111_1111_1111_1111;

assign vga_r = vga[23:16];
assign vga_g = vga[15:8];
assign vga_b = vga[7:0];

endmodule

楼主:
行时序128+88+800+40=1056
帧时序4+23+600+1=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