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DR3核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9-18):
使用IPCORE自动生成的实例工程进行仿真,在学习时序过程中发现几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
使用的是128位的端口,DDR3    128MX16     ROW地址14位   BANK 3位  COL地址10位

在使用IPCORE自带的仿真实例时,用户并没有给任何配置方面的命令,而是在CALIB_DONE有效以后,直接进行读、写等正常操作了,我想问下DDR的初始化、MR寄存器的写入等是怎么完成的,而且用户命令中也只有Write、Read、Write with Auto Precharge、Read with Auto Precharge、Refresh五个命令,并没有关于配置DDR的命令,配置方面的东西是怎么实现的呢????谢谢

楼主:
没有人熟悉这一块吗?

网友:
看手册吧!

网友:
IP会自己进行这些初始化操作
用户只需关注localbus的时序操作就行
你如果感兴趣 就要去看DDR3芯片的手册 那上面会有你要的初始化的步骤和时序

网友:
ipcore在初始化的时候会自己操作,可以看一下波形,对照ddr的手册看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