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MIG建立多端口访问内存

楼主(2015-09-19):
我通过xilinx的MIG建立多端口访问ddr内存,通过软件IPcore建立一个64位的端口和二个32位的端口,只有64和一个32的端口可以读写访问,另一32的端口不能访问,不知是什么原因,哪位大侠有相关经验啊!

网友:
有哪位神人可以分享經驗給這些後學小輩的的呢?
感恩

网友:
把能用的32位的端口的信号全部复制接到另外一个,不就可以知道到底能不能访问了。IP应该没问题,好好看看你的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