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小尺寸工艺POLY电阻最小W的问题

楼主(2015-09-19):
小弟一直有一个疑惑:
比如40/65nm工艺,栅极的Lmin=40/65nm(低压CoreDevice)Lmin=100nm(1.8V IO Device)。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POLY电阻的最小Width=400nm~600nm?

电路里面总有一些,既不要求匹配,也不要求电阻精度,也不走大电流的电阻,可能是几Mohm,如果可以用Width=100nm那也能把电阻的面积缩小到原来的 几十分之一。甚至如果电阻的面积代价变小之后,电路的拓扑都可能改变了。

求大拿解释!!

有没有可能就是工艺厂商,骗钱的,反正按面积算钱?
Model不准也无所谓,+/-50%的 variation 对于有些应用也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可以接受窄的w带来的影响,告诉foundry把这个rule waive掉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们有这么做过么?我们当时 把Wmin 从 600nm 减小到 400nm 就跟 TSMC 扯了好长时间。UMC倒是挺痛快的,可以接受Wmin=400nm。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我们做过,但用的不是TSMC。
   人家TSMC就是这么霸气,根本都不在乎你这几个钱。。。。。。

网友(2017-02-27):
90nm poly电阻最小宽度呢?能到500nm么?

网友(2025-02-11):
T28最小允许400n T22最小允许100n 但我们只允许rc电路用100n

网友:
"有没有可能就是工艺厂商,骗钱的,反正按面积算钱?"   这么说Foundry有点过了

网友:
代工厂和客户是双向选择,同时也是为了标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