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encounter中添加welltap和end cap的作用

楼主(2015-09-19):
在encounter中通常会加入welltap和end cap,添加这些东西有什么作用,不加的会又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welltap不加 会产生latchup问题,你可以不加试试,

endcap是为了维持dfm设计的, 你也可以不加看看,

网友:
回复 2# icfbicfb 版主还能讲的详细点吗?能指点一些资料吗?谢谢

楼主:
回复 2# icfbicfb 版主可以讲一下其中的原理吗?

网友:
1:有些标准单元的版图没有画阱接触孔和衬底接触孔,而是把这两个孔做成单元,这样在做PR时可以节约面积,如果不加,那么会发生latch-up效应,芯片变硅片啦.
latch-up效应:即闩锁效应,又称自锁效应、闸流效应,它是由寄生晶体管引起的,属于CMOS电路的缺点。通常在电路设计和工艺制作中加以防止和限制。该效应会在低电压下导致大电流,这不仅能造成电路功能的混乱,而且还会使电源和地线间短路,引起芯片的永久性损坏。防止:在集成电路工艺中采用足够多的衬底接触。
2:ENDCAP是用于处理triple nwell的,不一定是指block level,对于多个nwell设计,因为阱电位可能不一致,需要确保每个nwell都是NWELL-enclosed,所以在row的end加上ENDCAP。

“从来不生产解释,我只是解释的搬运工~!!”

网友:
5楼解释的很好,  我个人认为原因需要你慢慢去理解,这设计到理论知识体系的构建,先赶紧做起来!!

网友(2017-04-14):
五楼正解

网友:
1,衬底接触
2,延伸well,使std cell不在well边界,保持std cell相同性能,类似于给箱子贴胶布要长一点

网友(2018-01-24):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搬运工!!!

网友:
楼上解释更简洁

网友(2018-05-08):
回复 网友A:

    请问那多远就要加welltap比较合适呢?根具体工艺有关吗?
比如0.11um和40n是不是要求就不相同?谢谢!

网友(2018-09-30):
感谢搬运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跟工艺是有关的,40nm及以下大概30u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