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通过以rgmii接口给phy(b50610

楼主(2015-09-19):
FPGA通过以rgmii接口给phy(b50610)芯片传数据,再通过网口把数据数据上传到电脑,我不太熟悉有关网络的协议,你好,你可以告诉我用fpga发一个怎么样的帧格式,才能被wireshark识别得了并显示出来吗,我主要是想看看我发的帧wireshark有没有收到和是否和发送的一致?

网友:
发二层的以太报文,目的MAC设为全1的广播地址或者你电脑网口的MAC地址,保证CRC是对的,报文长度在60字节以上,这样网口就能上送给操作系统了。你说的这个RGMII还包括底层的控制字,如果你对网络协议不是太懂的话RGMII前应该例化上MAC来屏蔽底层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