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SPI焼写,开关电源重启后SPI被擦除

楼主(2015-09-19):
用xilinx的片子,软件焼写SPI后运行逻辑,逻辑能跑起来,如果开关电源,这样就会导致片子不能起来,没有起来的时候,重新焼写SPI又可以运行逻辑,逻辑不能运行的时候,把SPI拆下来读出来的数据都全F,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每次开关电源都会导致FLASH被擦除吗?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上电后或者下电前SPI的片选和数据引脚,看FPGA是否对其有操作。

网友:
我估计是没有烧写成功,只是JTAG加载FPGA了。
不需要拆下来,可以在线回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上电时候的瞬间电流过大导致spi flash被擦除呢?

网友:
没听说过有这种可能。

楼主:
我现在通过回读发现我spi flash在fpga工作过程中就已经被擦除了,所以我在掉电的时候fpga是起不来了的!

网友:
还是觉得没有这种可能性,你确定开始时烧写进去FLash了吗?我怀疑一开始就没有写入,你只是JTAG加载FPG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