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 modelsim中采用输入文件激励仿真 出现的问题 求解答谢谢

楼主(2015-09-19):
调试的结果

调试的结果
激励信号的文件使用MATALB代码生成的,生成的文件,在仿真的过程中无法打开,这是附图

网友:
没有找到文件,你看看路径对不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什么路径 能详细点吗 ?

网友:
看代码里面引用这.txt文件有没有加路径吧,没有写路径的话,需要把这个文件拷贝到仿真所在的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