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神 drc错误 LUP.6

楼主(2015-09-19):
我画了一个levershifter的版图,做DRC时出现了一个错误,求各位大神解答

drc错误

drc错误

drc错误

drc错误

levershifter版图

levershifter版图

网友:
LZ的衬底接触没有打上!

网友:
sub 到vdd vss的cont孔没有

网友:
上面nwell的ntap不对,我没有看错的,上面那条nwell的tap做了跟pmos一样的p+
这是一个diode,当然会报latch up咯
跟楼上几个说的contact没有关系

网友:
跟楼主一个公司的?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这么巧吧,我们公司的layout不上论坛的

网友:
先看看NW STRAP 的定义吧,我比较任何2/3楼的说法,
不知道4楼的观点是怎么看出来的

楼主:
明白了,就是阱没有接到vdd,多谢各位

网友:
你仔细看看,上面nwell的 tap和pmos管的注入用的都是P+
下面nmos和ptap的注入用的是N+和P+
也就是上面的nwell的tap并不是ntap,只是做了一个P+/nwell的diode,
这个和接不接metal应该没有关系的,如果nwell tap做对了,没有contact接M1也不会报latch-up的

网友(2023-11-13):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