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drc错误,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5-09-19):
我画了个levershifter的版图,做drc有个错误,求大神解答

网友:
你去查查PW这层的design rule

网友:
源漏到n或p tap的距离不能大于30

网友:
源漏距离衬底接触的距离不能超过30,量下距离多加点衬底接触就可以

网友:
latchup啊, 就是welltap没加好啊,  highlight完了加了tap 就pas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正解,加上well tap 就解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解,多谢大神

网友(2021-01-26):
well tap要怎么加呢